升降摇摆凸轮

楼主(2020-01-15):
这种升降摇摆凸轮,空间凸轮跟一端的平面凸轮的位置关系咋搞,来个大佬帮忙,老板让测绘一点头绪也没有

楼主:
我们单位现在主要搞弧面等分分割器,为了拓展业务老板从外面搞了一台日本的升降摇摆凸轮,让测绘下准备自己搞。单个的凸轮好测绘但这种凸轮组没做过,希望贵论坛的大佬帮说下这种凸轮组的设计思路。

网友A:
不能就事论事(就件论件)去了解相关动作,一定有关联节点存在把分解开的东西关联起来。

网友B:
信息不全,无法帮助。尽量描述专业、清晰,甚至几种方案?这类问题最好是选择题,不是判断题!

网友:
不行就三坐标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不全,无法帮助。尽量描述专业、清晰,甚至几种方案?这类问题最好是选择题,不是判断题!

我只是想了解下,测绘这一类的产品的思路是什么,必须要参数吗?还是有这个凸轮就能测绘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了解下,测绘这一类的产品的思路是什么,必须要参数吗?还是有这个凸轮就能测绘出来

搞清楚动作原理可能更重要些,否则对着实物也不一定能测绘出来,某些曲面基本没有测绘的手段(即便是几段圆弧连接成的曲线,也很难测量很准确)

网友:
基准找起来很麻烦  测绘有难度

网友:
0到360度有推程,回程,角度和距离,具体还要测绘的,最简单的就是扫描逆向建模

网友C:
贵单位自己有加工这种凸轮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贵单位自己有加工这种凸轮的设备吗?

有加工弧面凸轮的设备,我们是专业搞弧面凸轮分割器的,另一端的平面凸轮,用常用的数控加工中心就能搞定

网友:
不是有个行业叫3维抄数的吗?可能表述有误,但我感觉就是给个样品,然后他会把3D数据做出来。

网友:
这种测绘不方便,最好是找家三坐标扫描打点的加工点,逆向打点扫描出来。

网友:
从来没见过

网友:
你这个没法测绘的,凸轮是由正玄曲线生成的,加工完成后没法测绘

网友:
日本走芯机的凸轮设计时,首确定基准点,所有配套的从基准开始,画出时间轴X,Y轴确定尺寸行程。。。完成360度一个工作步骤!。。。下一步就是送去切割加表面硬度处理,精加工打磨精度。。。装机调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就事论事(就件论件)去了解相关动作,一定有关联节点存在把分解开的东西关联起来。

支持这个回复,将关联的部件都摆出来,这样就容易理解关系,找到数学联系了。

网友:
拍投影照片,用cad描图。用3d软件设计凸轮,用cad图来校验设计。

网友:
3D扫描吧,扫完再上三坐标把配合尺寸准确打出来,修改一下模型。费用有点高,这种不大的零件要4000-8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