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冲压

楼主(2020-01-15):
我想问一下 我发的那个图片结构行么,上铆钉的位置有四个,圆弧上面两个,底下平面两个,产品件太长,这么做可以么,还能怎么做?

网友A:
按照片的厚度似乎螺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片的厚度似乎螺钉更好

要求铆钉,我想问这个方式行不行,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成本不要高,整体外观怎么能好看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铆钉,我想问这个方式行不行,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成本不要高,整体外观怎么能好看点呢?

这种铆钉不是普通铆钉,
没见过,学名叫什么?

网友:
楼主是想问压铆的设备是否可行吗?看题目没搞明白是问压铆设备,还是压铆螺钉。

网友:
压铆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