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件表面喷漆如何保证附着力与耐刮耐磨性?

楼主(2020-01-15):
金属件加工完成后表面喷漆,影响附着力与耐刮耐磨的因素有哪些?为什么看别人的产品表面油漆不容易刮花或者掉漆,而自己做的产品表面很容易划伤或掉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先要做预处理,比如磷化处理或者酸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做预处理,比如磷化处理或者酸洗。

预处理也做了,但是感觉自己产品的油漆很嫩,是不是跟油漆品牌型号或者油漆硬度也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预处理也做了,但是感觉自己产品的油漆很嫩,是不是跟油漆品牌型号或者油漆硬度也有关系?

我这边钣金件一般用喷塑。铝合金件如果是压铸的则需要酸洗后喷底漆然后再喷面漆,如果是机加工件则采用阳极氧化。所有的钣金件和铝合金件都是外协,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油漆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钣金件一般用喷塑。铝合金件如果是压铸的则需要酸洗后喷底漆然后再喷面漆,如果是机加工件则采用阳 ...

请问下,你知道怎么辨别人家的外壳上到底是喷塑还是喷漆吗?从外观上能区分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烤漆

我现在做的喷漆也是喷完后经过温箱烤的,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说的烤漆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知道怎么辨别人家的外壳上到底是喷塑还是喷漆吗?从外观上能区分开吗?

喷塑厚(大概有0.5-1.2mm)。另外钣金件一般不喷漆,因为漆层太薄(0.2mm以下),盖不住加工痕迹,如果要喷漆,需要打底,然后再打磨往复好几遍,而且附着力不是很好,百格测试不一样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塑厚(大概有0.5-1.2mm)。另外钣金件一般不喷漆,因为漆层太薄(0.2mm以下),盖不住加工痕迹,如果要 ...

之前我了解的是喷漆厚度一般0.06mm到0.15mm,喷塑厚度一般0.15mm到0.2mm,可能有些会厚一些,但是0.5mm到1.2mm也太厚了吧。请问你是做什么产品的?我是做医疗器械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了解的是喷漆厚度一般0.06mm到0.15mm,喷塑厚度一般0.15mm到0.2mm,可能有些会厚一些,但是0.5mm到 ...

我们做钣金机箱的啊。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喷涂要求。
项目
喷粉(塑)
喷漆
检测方法
产品操作区表面厚度(um
80120
4080
涂层测厚仪
项目
喷粉(塑)
喷漆
检测方法
产品其余表面厚度(um
40100
2060
涂层测厚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钣金机箱的啊。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喷涂要求。

。。。果然看错单位了,你看看这个表格的标准吧。

楼主:
嗯嗯,那差不多,现在产品表面喷漆特别容易划伤,估计跟油漆硬度有关系,或者采用喷塑效果也会好一些

网友C:
附着力不合格,主要是工件表面存在油污。有油污存在,即使用磷化,只能是附着力提高,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铬化也一样。
所以,当务之急,你们必须保证工件表面无油污。至于如何保证无油污,则需要一整套完整的工艺,如脱脂、水洗、磷化、烘干、涂装等。你们现在的工艺无法满足高质量的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着力不合格,主要是工件表面存在油污。有油污存在,即使用磷化,只能是附着力提高,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

学到了,请问你有认识做喷漆比较好的厂家吗?

网友D:
油漆附着力和什么有关之油漆附着力影响因素
1.底材准备不足,没有清除锈蚀、油脂、湿气、或者没有经过适当的打磨。
2.使用了不合适的底材,引致漆系一些部分不配合,不相容。
3.很多底材为了性能加入很多杂料,致使素材表面附着难。
4.烘干时间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UV

之前过UV后,如果UV有一些地方破了,会成片掉落,这个是否是因为过UV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漆附着力和什么有关之油漆附着力影响因素
1.底材准备不足,没有清除锈蚀、油脂、湿气、或者没有经过适当 ...

零件有些地方圆角较小,近似于直角,是否会导致油漆容易剥落?除了增加圆角,是否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
钣金件重点就是两个

1.基材处理
首先做好除油除锈,然后磷化要做好,这一步不能偷懒。磷化决定着附着力和耐腐蚀能力。

2.油漆本省

粉体涂装(喷塑)和烤漆(液体涂料)相对来说,粉体的硬度更高一些。这个是和漆本身相关的

主要差异还是用的油漆耐摩擦性能差,才会导致表现出的耐磨性能不好。可以选用一些比较好的油漆就可以解决。

网友(2020-02-20):
你做的是什么产品?材质是什么?

网友(2020-06-13):
除锈处理、酸洗、防锈底层喷涂,色漆喷粉,高温烤房

网友(2020-07-14):
增加附着力肯定是要提高表面粗糙度,才能在喷粉、喷漆或者UV后效果才更好啊,而且这样喷涂过后更不容易掉,就看你对表面粗糙度有没有什么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