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数以及工控屏读取

楼主(2020-01-15):
      初学PLC,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举例:皮带可以正反转,上面有物体。用一个传感器来计数,速度慢,不用高频计数。
             皮带正传的时候,传感器检测到就开始进行加一,特殊情况下,需要皮带反转,传感器就有可能检测到刚刚通过去的物品,那么工控屏上的数据就要进行减一。这里不考虑皮带换向时,物品正好处于传感器检测范围。
问题就是:PLC梯形图怎么编写这个加一减一的情况呢?
   感觉图片中的这种简单的加一减一,会不会变成双线圈输出?需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图片这个程序可以实现呀,正转的时候是加一,反转的时候减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这个程序可以实现呀,正转的时候是加一,反转的时候减一

谢谢。这样不会形成双线圈吧?我这没有工控屏了,没法试。之前我还以为需要增加其他的变量,然后再进行汇总,所以不知道怎么汇总。

网友:
西门子可以用中间继电器避免双线圈。三菱不了解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后面实现运算的前提是前面的X1的上升沿,这么做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后面实现运算的前提是前面的X1的上升沿,这么做容易出问题

改成LD X1吗?如果在其他梯形图中,启动输出时,是不是可以使用这种上升沿?之前看到别人的梯形图中有使用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后面实现运算的前提是前面的X1的上升沿,这么做容易出问题

大神,我试验了下,这个梯形图能实现我要的功能,就是有点不明白,使用上升沿做前提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改成LD x1,接通X1的话,计数器会一直计数。

网友(点评):
你计数的关键在上升沿,但是你这个上升沿后面关系着加数和减数。我说的不合理,不是功能上。是逻辑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试验了下,这个梯形图能实现我要的功能,就是有点不明白,使用上升沿做前提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 ...

大神,那应该怎么更改呢?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更改能在功能以及逻辑上都合理

网友(2020-02-21):
仅从思路上来说,您这个传感器上升沿应该放在电机运行的条件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