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伸缩结构的优化

楼主(2020-01-15):
打算做一个伸缩结构,打算采用齿条制作, 因为是一个充气装置 喇叭口型式跟管对接,管长度不一致,需要喇叭口和管进行接触的时候停止伸长。激光测距仪等传感器不好使 因为是喇叭口。 有什么别的好方法

网友:
最简单的是力矩控制,到位堵转或空转也最可靠

网友:
导电不?测电阻?

网友A:
齿条传动适用于长距离移动,楼主的工况,用丝杠和伺服电机更好控制,精度也能保证,并且好控制。

网友:
气动推杆或者液压推杆或许比齿轮齿条的简单一点。测量位移时在伸缩结构的推杆上选择基准点,只要能测相对位移就可以。

网友:
加一个弹簧缓冲的缩管。用接近开关检测缩管到位。这种对接不能0对0,要有过载缓冲,给电气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条传动适用于长距离移动,楼主的工况,用丝杠和伺服电机更好控制,精度也能保证,并且好控制。

我没有说长度 长度600mm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