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0-01-1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直流电压一般是5V、12V、24V比较多,没怎么见过其他的数值如13V、26V等,这些数值是国家规定的标准吗?我搜标准没有找到,还有有没有其他的直流数值?这是行业默认规则数值还是国家有规定?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A:
盲猜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国标。

技术最忌讳的就是模糊。

网友:
估计是从最初的炭芯电池电压1.5V引伸过来的,6、9、12、24都是1.5的倍数。
有些取值有点不可思议,比如电子管的电压为何取值6.3V这么古怪?就是取自2π,6.28四舍五入,于是约定俗成,一直沿用下来。

网友:
日常常用的直流电压是1.5,3,,6,9,12,24v,也有使用13v,26v的直流电压,只是不常用或者用的比较少而已。

网友B:
有相应的行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相应的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在哪里?能不能发个截图或者编号?

网友:
如同钢轨轨距,根据当时的条件就那么定了。

网友:
安全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一般环境条件下允许持续接触的“安全特低电压”是36V。行业规定安全电压为不高于36V,持续接触安全电压为24V。
我国规定的安全电压额定值的等级为42、36、24、12、6伏。
参照GB 3805-83。
不过该标准已经废除,新的标准是《特低电压(ELV)限值》GB/T3805-2008。
以上。

网友:
楼主说的有问题,因为电压不区分交流电和直流电。日常直流电池有1.5、3、6、9、12、24伏比较常用,家庭供电220伏交流,工业380伏。交流电可以从几伏到几万伏,直流也可以。
直流电是方向不改变的电流。而交流电是方向随时改变的电流。中国的交流电是220V 50HZ 也就是每一秒钟电流方向改变100次。是两种不同的电流,和电压大小无关。
不过一般直流电使用中电压比较低,电池供电为直流电。一般不超过36V。
交流电我国家庭电路中使用的是220V,而高压输电线,可达几万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