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质量计算

楼主(2020-01-15):
SW装配体整体的计算和单个零部件质量的和不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软件不会错

网友(点评):
我现在零部件中设置零部件材质后,并查看质量,然后再在装配体中把新设置的零部件质量和原先的加一块,结果不一样

网友A:
刚看了你的问题 然后我自己试了一下,软件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当然也不排除  我就先按我的想法说一下造成这样的原因:1.质量属性好像只保留两位小数,所以显示的时候是按照保留两位小数的结果显示,比如一个零件0.005KG,质量属性力显示0.01KG,但在装配体中计算质量时,是按照0.005KG计算的,零件多了后就可能有误差;2.还有可能就是误差比较大,可能在装配体中你不小心选择了一个,或部分零件,在质量属性中,只会显示你选中零件的总重量。。。。

网友(点评):
你好,我是这样做的,假如装配体中有10个零部件,我先设置两个零部件的材质,在设置完材质后我就查看质量属性,看质量是多少,然后把这两个零部件质量加起来,假设等于A;然后我再在装配体中查看质量属性,假设重B

网友B:
装配体中各个零件的密度是不是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配体中各个零件的密度是不是有差别?

元帅,材料不一样,密度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你的问题 然后我自己试了一下,软件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当然也不排除  我就先按我的想法说一下造成 ...

你好,我是这样做的,假如装配体中有10个零部件,我先设置两个零部件的材质,在设置完材质后我就查看质量属性,看质量是多少,然后把这两个零部件质量加起来,假设等于A;然后我再在装配体中查看质量属性,假设重B ;我发现A不等于B;我用这种方式,再设置第三个零部件的材质,然后查看质量,然后再求和,再和装配体中的质量对比,还是不一样;

我想知道我这种计算方式对吗

网友C:
1、误差
2、零件数量错误,比如2个螺栓装配在同一个位置(图上看不出来,但是软件会把重量算进去)
3、计算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误差
2、零件数量错误,比如2个螺栓装配在同一个位置(图上看不出来,但是软件会把重量算进去)
3、计 ...

你好,我是这样做的,假如装配体中有10个零部件,我先设置两个零部件的材质,在设置完材质后我就查看质量属性,看质量是多少,然后把这两个零部件质量加起来,假设等于A;然后我再在装配体中查看质量属性,假设重B ;我发现A不等于B;我用这种方式,再设置第三个零部件的材质,然后查看质量,然后再求和,再和装配体中的质量对比,还是不一样;

我想知道我这种计算方式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这样做的,假如装配体中有10个零部件,我先设置两个零部件的材质,在设置完材质后我就查看质量 ...

不设置材质,SW零件也是有默认密度的,是1000kg每立方米
你要把所有的部件质量加起来

网友(点评):
嗯,应该是这样的吧,我把零部件加起来的重量老是比装配体中的重量轻

网友:
总结软件不会错^_^

网友(点评):
对的大侠,软件应该没有错的

网友:
软件绝对不会错,有错就是楼主的造成的,因为软件是按照人的操作来运作的,楼主空口无凭,半天不拿出个装配模型供大伙下载实践。

网友:
每个零件的密度,楼主确定都一样吗?如果密度有差别,总计算就会有出入。

网友:
贴个图或者发个文件出来啊,一句话让人怎么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