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减速机输出扭矩

楼主(2020-01-15):
计算公式:

                减速机输出扭矩=9550×电机功率×速比×使用系数÷电机功率输入转数

我有一个电机和一个减速比为50的减速机,电机输出轴套上一个20齿的同步轮,减速机输入端也有一个40齿的同步轮,两者传动比1:2,通过同步带相连,那么用公式计算减速机输出扭矩时,速比是50还是100呢?另外这种情况可以套用上述公式?

网友:
100,扭矩*2

楼主:
请问在电机变速的情况下,计算公式还适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电机变速的情况下,计算公式还适用吗

适用!只是在某个时刻的功率,扭矩和转速都是相对应的。

网友:
同步轮减一次速,减减机减一次速,按经历的传动链计算!

网友:
在功率恒定的条件下,扭矩与转速成反比关系,转速越快扭矩越小,反之越大。

网友:
计算后也是100。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