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用什么方法加工?

楼主(2020-01-15):
请问这个零件用什么方法加工

网友:
其他尺寸和材质呢?

网友A:
材料公差表面粗糙度要球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公差表面粗糙度要球等等

楼主:
线切割最多切350 厚,不太够

网友:
能用加工中心完成的用加工中心,不能的用慢走丝
慢走丝加工费用高而且你这个要大设备做一般企业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最多切350 厚,不太够

见过800-900的,也是直接线切割出来。

玻璃钢拉挤型材的模具

网友:
量不大,直接线切割!

网友:
靠没考虑过把零件查分一下,然后焊接或者螺栓链接

网友:
量大的话,硅溶胶精铸,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这事得问你们设计和工艺

网友:
量大铸造,量小就焊接。如果不允许焊接那成本就很高很高很高了。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出于什么考虑,目的是什么。

网友B:
这是挤出工艺出来的吧 ?

网友:
肯定首选线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挤出工艺出来的吧 ?

  见过铝型材和塑料挤出的,但没有见过钢材挤出的。

网友:
这结构,醉了

网友:
450mm,也不是特别长,可以考虑用线切割加工出。

网友:
感觉白在机械厂混三年了这厚度实在想不出咋整

网友:
没有要求焊接,要求精度高只有线切割。

网友:
设计不改结构,只能线切割。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解答!
做整体式主要是想保证 C 和 E 表面在同一个平面上,如果焊接的话能否保证要求?

网友:
可不可以做成分体结构,机加工好,两侧螺丝锁紧到主体上即可。
如果怕对不准或者锁的不够紧,可以考虑两侧做凸起、主体部分做个凹槽,卡位之后再锁紧。

网友:
座等大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