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气缸泄露量的标准

楼主(2020-01-16):
导杆缸竖直放置,采用中封的电磁阀。气缸不太可能做到完全的密封,关于内部气体泄露,有没有相关的标准。

网友A:
气体有压缩性,如果做止位精度不高; 新阀效果还是可以的,用久了密封圈和零部件会有磨损,情况会差些;

另外,取决于你保压多久? 还阀的质量;来权衡!如果时间短了,你可以忽略正常的泄漏;

气缸做好的,可以0泄漏,但成本价格都会非常高! 只用在特殊行业或环境; 标准的泄漏量你可以给厂家或机械手册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有压缩性,如果做止位精度不高; 新阀效果还是可以的,用久了密封圈和零部件会有磨损,情况会差些;

...

谢谢,磨损也是考量的一方面。我刚刚也查到资料了,GBT 23252-2009里面有关于泄露的标准。

网友:
竖直放置的时候会受到重力作用(除了有辅助机构),采用中封电磁阀本身就有泄漏,还有气体自身也会压缩。不知道楼主是担心哪个原因。如果减少泄漏,建议加装一对气动止回阀,这样内部泄漏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1、测量表:0-0.6Mpa 标准压力表 1 级。 2、进气压力表:0-1Mpa 压力表 2.5 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