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垂直度的标注问题

楼主(2020-01-16):
请教一下大家
我这个是30个柱子,垂直度是一样的,该如何标注呢? 需要在垂直度前面加30x 吗?
同时我那个平面度标注可不可以?想要表示这个30个柱子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A:
问题1,在Φ12前加30x
问题2,用细实线将30个柱子的轮廓线连接起来,标注平面度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在Φ12前加30x
问题2,用细实线将30个柱子的轮廓线连接起来,标注平面度公差

请问这样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装配体吧?感觉可以标一个以基准到柱子顶端的高度,然后标公差。

是个小装配体,7.15的那个尺寸不知道,是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在Φ12前加30x
问题2,用细实线将30个柱子的轮廓线连接起来,标注平面度公差

还想再追问你一个问题

我这个30个孔之间的距离是2mm,两行+15列,这样标注可以吗?

网友C:
7.15的尺寸限定在0-0.02之内平面度就不用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5的尺寸限定在0-0.02之内平面度就不用标了。

很有道理,我就标个7.15mm,就不标注公差了

网友(点评):
这是2个概念,7.15表示柱子的高度,你如果不标,那么7.05也是可以的,而平面度是限制柱子的顶端在0.02高度内,按原图,平面度最大就是0.05了(假设底面是理想平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我就标个7.15mm,就不标注公差了

改成了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5的尺寸限定在0-0.02之内平面度就不用标了。

你能帮我看看,我那个30个孔那么标注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想再追问你一个问题

我这个30个孔之间的距离是2mm,两行+15列,这样标注可以吗?

28X2.0有误,水平应该标首尾圆柱之间的整个长度标注14X2.0,竖直方向标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X2.0有误,水平应该标首尾圆柱之间的整个长度标注14X2.0,竖直方向标2.0

嗯嗯,这个标注圆柱孔的重新标注了但是那个平面度的又改回来了,想想那个先满足高度在7.15的公差里就好,然后在那个公差里的同时的整体平面度可以在0.02里,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D:
把平面度标在A基准面上,30个柱子,要么写等高,或者装配完干1刀,在30个柱子的零件图上表上高度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标注圆柱孔的重新标注了但是那个平面度的又改回来了,想想那个先满足高度在7.15的公差里就好, ...

可以的。看你各个尺寸的使用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平面度标在A基准面上,30个柱子,要么写等高,或者装配完干1刀,在30个柱子的零件图上表上高度公差

供应商是装配完,然后30个柱子一起磨,这样标注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你标这个公差,肯定是装配完了之后再给你精铣一刀或者磨一下。

是的,是装配在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我就标个7.15mm,就不标注公差了

所以我后来,两个都标了,是不是就可以了7.15的公差0-0.05,然后平面度公差0.02保留,因为供应商装配完,会再磨一下

网友:
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按原尺寸标注7.15+0.04,平面度0.02以内,这零件是可以用的。但是将尺寸公差改了之后,这个零件就不能用了。

网友:
整体标平面度没有这种干法,所有的零件标准长度公差更合理,间接保证平面度。

网友:
还要看最终使用是要平面度还是要高度尺寸的公差

网友:
综合资料,我的答案是
1、尺寸和垂直度合并标注,在垂直度公差框上面标30×Φ12;
2、平面度指向一个顶面,标明CZ,公差框上标30× 。

网友E:
|Doctors发表于 01-17 11:17综合资料,我的答案是

1、尺寸和垂直度合并标注,在垂直度公差框上面标30×Φ12;

2、平面度指向一个顶面,标明CZ,公差框上标30× 。
Φ1.2,少了个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Φ1.2,少了个小数点

谢谢层主如此用心的回答,不知道我这么弄是不是和你意思相吻合?顺便好奇一下,你看的是什么书?很想拜读一下

网友E:
|瑞香发表于 01-17 15:33
谢谢层主如此用心的回答,不知道我这么弄是不是和你意思相吻合?顺便好奇一下,你看的是什么书?很想拜读一下

第一本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
第二本 照片页眉上有书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本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
第二本 照片页眉上有书名

谢谢!

网友:
此处应放大。图元太小,尺寸太多。感觉入了马蜂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