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标准件插入问题

楼主(2020-01-16):
大家好,如果所示,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这个截图标准件,是安装SW2016时软件自带的标准件;在装配体中插入标准件时,能用这里面的吗?(很多人用的是插件里面的标准件,和这个自带的有什么区别吗);
(2),这里面没有找到内六角螺栓,在设计库中,这种常用的螺栓为什么找不到呢?

(3),截图2中,GB--滚动轴承,为什么无法插入?

有知道的大侠请说一下,在此谢过!

网友:
我也好奇,是不是有自己做的标准件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螺丝库,该零件库可以自动识别你的孔的大小,长度需要自己选择,自动识别平面进行装配。

网友(点评):
大侠,自己做的螺丝放置在什么位置,用的时候能插入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的这里面的螺栓,内六角螺栓也有的,在screws里面的凹头螺钉

网友:
这里的标准件还是挺全挺方便的,就是出材料明细表时,标准件的零件名显示是英文的。还得在toolbox中设置一下

补充内容 (2020-1-17 08:20):
参考这个说明wenku.baidu.com/view/71ab826e2379168884868762caaedd3383c4b5bb.html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如何在toolbox中设置?

网友:
我一般都用这个自带的,自带的没有才找插件。自带的使用和修改更方便。内六角4楼有说,因为内六角叫螺钉而不是螺栓,对应英文是screw,螺栓对应bolt。轴承我这里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一个螺丝库,该零件库可以自动识别你的孔的大小,长度需要自己选择,自动识别平面进行装配。

你单独建个文件夹,随便存哪里都行,和你用系统自带的一样使用方法。

网友B:
1.用外挂标准件一是标准件更全面一些,另一个原因就是文件属性更接近国内标准,很多属性和单位都不用特别去更改,直接调用出来就可以拿去出图。
2.SW的标准件里面是有内六角的,那个属于螺钉类,不在螺栓文件夹中。
3.SW的标准件可以用,但是这个生成的标准件一定要生成单独的零件,不能使用配置。在更改了生成零件的属性,填好所有参数并修改单位之后,还要使用SW安装目录中的“sldsetdocprop.exe”这个工具来把标准件变更成普通零件,这样才能插入到装配体中使用,不然关掉下次再打开,就直接从toolbox中调用原始标准了,不会使用你自定义的这个零件,出图就会错误。4.我这里安装的轴承标准件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你的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的安装过程出错或者源文件损坏导致toolbox有错误?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还得在toolbox中设置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在TOOLBOX中都设置什么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外挂标准件一是标准件更全面一些,另一个原因就是文件属性更接近国内标准,很多属性和单位都不用特别去 ...

请问大侠,我这个截图中是SW自带轴承的型号,怎么找不到机床丝杠专用轴承

网友:
可以用,但不全,一般都是用ToolBox。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我这个截图中是SW自带轴承的型号,怎么找不到机床丝杠专用轴承

专用类别找不到很正常啊,又不是所有人都用得到的。
所以才有很多人用外挂标准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