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衬套割槽可以用吗

楼主(2020-01-16):
无油衬套割槽可以用吗

网友:
没试过,不过估计使用寿命还有效果会差一些

网友:
可以用

网友(点评):
切槽给导向平键让位,轴上下滑动

网友(点评):
还有键槽,不受力吗?

网友:
看使用工况!

网友(点评):
切槽给导向平键让位

网友:
不推荐这么做。
因为通常情况,无油衬套通过过盈配合来安装。选用无油衬套的时候,样本当中一般都会要求安装孔的公差代号。将衬套压入满足条件的安装孔后,就可以得到设计的尺寸,
当将衬套切割一部分时,会影响压入时的变形量,所以不推荐使用。
个人并没有这样的使用经历,认为可能导致的结果有:压紧力变小,安装不牢:影响润滑膜的形成,加快磨损。
以上。

网友:
用什么方式割槽?棱角和加工面保证不了要求吧?

网友(点评):
加工面粗糙度不好保证

网友:
没有张紧力了

网友(点评):
放在孔里用

网友:
有割槽的无油衬套供应的

网友:
衬套外圆有固定板的吧?
最好是有块板把它包住,否则开式很容易被弹开。

网友:
米思米上卖的无油衬套也是开口的,不过当衬套装在相应的孔里后,那开口就闭合了。保证了其张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