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协漏加工是为啥

楼主(2020-01-16):
最近有几个按图加工出的零件挺有趣的。图是自己出的。
一张是销子,标注了表面滚花并且用箭头指明滚花的地方,没标网格线
另一张是钣金板子,标注了此处焊接M5螺母,螺母没有画出来
很遗憾,都漏加工了。
我觉得是不是文字描述没有画上网格线和螺母表达得更清楚,看的更清晰?只有可视化之后才不会被遗漏呢
请大家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非标赶工期的话,如上都可以,一个钣金件上在画出n多螺母完全可以简化。再说了,人家图纸注明清楚了也就够了。

网友:
钱没到位

网友B:
说个题外话,仅是焊接M5螺母这句话,作为受众,知道是M5螺母没错,可特么的M5螺母有N种国标,你究竟是哪一种?怎么焊,电弧焊,钎焊,氩弧焊,二气化碳保护焊?
你让我做选择题,可我不是你,我不知道怎么选才是合理的。

网友(点评):
对,滚花按国标还好几种呢。

网友(点评):
但是这种没有特别标注的,一般是只要焊个M5普通螺母就行,怎么焊自己决定,如果有指定哪种螺母,哪种焊接工艺,都会特别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题外话,仅是焊接M5螺母这句话,作为受众,知道是M5螺母没错,可特么的M5螺母有N种国标,你究竟是哪一 ...

都有默认的,没有特别标注的都是默认的

网友(点评):
说随便的,就是最不好将就的。容易扯皮的事情,最好说清楚了再整。

网友:
我们老板要求  发过去 的PDF图纸 ,特别的地方 需要标记出来。

网友:
图示要跟文字描述一致。

网友C:
你在图上左角画了一颗螺母,标注四角等距四颗螺母,图纸到了一个新手手里,已经缩到了A4,过了两天缺损油污,这家伙不敢说也不敢问啊,按图加工一颗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题外话,仅是焊接M5螺母这句话,作为受众,知道是M5螺母没错,可特么的M5螺母有N种国标,你究竟是哪一 ...

这个时候供应商就会打电话过来,问焊接那种螺母。

网友:
正常,没注意到

网友D:
不好意思 这都是你的错 不严谨加想当然 要都是这样那还要机械制图标准干嘛?玩儿呢?

网友E:
这个很正常的,你们和外协有关系,不然不会这么干(你懂的),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外协返工的机会都没有,所有款项直接拖欠,到年底按合同要求的条款直接扣,

网友:
首先是图纸画的不明确,其次是外协没有责任心

网友:
让别人误解的图纸,就是有缺陷的图纸,必须改正。

网友F:
   只是加工方不够负责。这样事情非常常见。不仅仅是加工,从设计图纸  BOM  采购 加工 工艺 装配 调试 运输 你会发现每一步都会出现类似问题,很多事不是不会做,也不是做不好,就是不负责。各种补料 返工  浪费大量时间 人力物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题外话,仅是焊接M5螺母这句话,作为受众,知道是M5螺母没错,可特么的M5螺母有N种国标,你究竟是哪一 ...

   呵呵

网友:
图纸是工程语言,必须清晰准确!有特别的地方,除图示外,还须文字说明!比如加工方式有特殊要求,也要明示,举例:轴上面装配油封处除标注尺寸及公差、粗糙度外,还特别注明加工方式,只能径向磨削,不能轴向磨削等等!

网友:
总的来说乙方工艺工程师责任要多一些,因为你的制造工艺直接决定了你的报价,而起点都是从明确图纸开始、

网友:
图纸上有文字说明也可以的,一些中小型的机械厂子的设计不会那么标准,问清楚后将就着干吧

网友:
如果图纸采用简化画法,也不算错,但是,图纸交到车间或者交给外协单位时,一定要做技术交底,叮嘱这些注意事项。

网友:
这种问题   各大50大板   加工厂审图不清应该沟通   设计人员应该标注明确   滚花是直纹还是网纹  滚花刀的模数   螺母的国标好等等

网友:
图示和文字标注要一致,不然会引起歧义。你焊接螺母还有方向呢,滚花还有不同形状呢。
你图上把特征,零件什么的都装上去,其实就几分钟的事情。
我一直有个原则,设计出图多花一小时检查,装配时候说不定可以省下一个礼拜的加修单配时间。

网友:
只要是图纸有标注,零部件供应商漏加工,都是他们责任,可以通过惩罚,索赔来让他们长长记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赶工期的话,如上都可以,一个钣金件上在画出n多螺母完全可以简化。再说了,人家图纸注明清楚了也就够 ...

我是做非标的,但是图纸注明了也会出现加工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个题外话,仅是焊接M5螺母这句话,作为受众,知道是M5螺母没错,可特么的M5螺母有N种国标,你究竟是哪一 ...

做一些比较常见的钣金件,焊接处标出来外协就知道怎么弄了,并不用指明焊接方式,螺母一般默认M5×0.8粗牙。标注了螺母规格和焊接方式会更准确,这倒是给我提了个醒。

网友:
还需要多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图上左角画了一颗螺母,标注四角等距四颗螺母,图纸到了一个新手手里,已经缩到了A4,过了两天缺损油污 ...

哈哈,现场施工情况太恶劣了
标注文字加粗加黑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这都是你的错 不严谨加想当然 要都是这样那还要机械制图标准干嘛?玩儿呢?

的确,图出的不好会是导致下游出许多问题的原因。就事论事的讲,这两张图大部分原因是加工者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正常的,你们和外协有关系,不然不会这么干(你懂的),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外协返工的机会都没有, ...

嗯。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加工方不够负责。这样事情非常常见。不仅仅是加工,从设计图纸  BOM  采购 加工 工艺 装配 调试 运 ...

做事不严谨的问题啊。

网友:
图纸问题其实不是关键的,关键还是沟通,就像我做的覆盖件,拿到外协去做命名写的是外六角螺栓,图纸也画清楚了,但每次做来都是十字槽的螺钉,这个问题在薄板件的钣金厂太常见了,我见过很多干活的工人都是不看图纸做的,鬼知道后面做出来的是什么,然后检验其实很多也是半路出家,也是看半天不知道看懂了没的,然后就发货了!最重要的就是要送样件的时候把所有问题都记录下来双方把问题沟通解决了!

网友:
外协,也要有固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