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直线导轨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2020-01-16):
图示是一个同步带搭配直线导轨的输送装置。有三处疑问:1、直线导轨能直接安装在外购铝型材上面吗?2、从动同步带轮悬臂单侧涨紧可行吗?3、负载不居中,对滑块会形成倾覆力矩,需要在另一侧加配重平衡一下吗?

网友:
两根导轨会好点

网友A:
  为什么在从动轮轴 做长圆孔。同步带轮涨紧方式可以在 需要移动的部件做结构。主动轮和从动轮都做固定的。同步带是一根不是一圈,然后两头都固定在移动部件上  一头做调节结构。可以拉紧同步带。

网友B:
1可以,2我觉得需要加个调整螺栓安装在从动轮轴上,3看负载大不大,小的话导轨规格选大点应该也没事,要是大负载最好不要,太危险了

网友C:
1.铝型材购买品上固定导轨是可行的,THK导轨样本的安装目录上没有对于安装面有精度要求,购买铝型材的平面度一般可以满足要求。
  但使用导轨时,一般会在侧面加工定位销孔,使用铝型材的话不太方便,
2.单侧张紧是可行的,但是你这样简单的张紧机构调节过于费力,建议增加类似千斤顶结构的螺丝,通过螺纹调节张紧度。
3.选用导轨时,需要计算负载,力矩以及使用寿命,如果力矩在负载范围内,就不需要增加配重。
另外,使用双导轨时,最好可以保证固定面有较好的精度,以免因为两个滑块高度不同,对导轨产生额外负载,增大阻力。
以上。

网友:
如果力矩太大,这个线轨滑块寿命会大大减少,你看线轨样本里面的许用力矩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可以装,前提是型材的直线度要好

网友:
有倾覆力矩,需要加配重。否则,导轨受力不均,会出现单侧磨损。

网友:
导轨可以装在型材上 但是定位面用不到  基准不好
我们一般都是在型材上铺一块铝板,开槽安装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在从动轮轴 做长圆孔。同步带轮涨紧方式可以在 需要移动的部件做结构。主动轮和从动轮都做固定的。 ...

一根同步带两端固定是用同步带压板压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铝型材购买品上固定导轨是可行的,THK导轨样本的安装目录上没有对于安装面有精度要求,购买铝型材的平面 ...

谢谢!

网友:
可以装,但线性滑轨的侧边最好做一个限位。

网友:
负载轻没问题,你这最大的问题是两端的固定太弱太弱,几个月就散架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1,建议选用大一号的直线导轨或宽型的直线导轨,最好选用双滑块,
2,也可以不用型材,直接采用钣金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可以,2我觉得需要加个调整螺栓安装在从动轮轴上,3看负载大不大,小的话导轨规格选大点应该也没事,要是 ...

同意

网友:
基本没问题,但是最好再加个滑轨比较稳定,张紧的地方加个螺栓比较好装,不然到时候使出吃奶的力气拉皮带

网友:
从动轮轴的这个安装块设计的不好,仅仅两个螺丝。
建议增加凸出结构,插进型材里面。方便安装,方便调节。但是会增加铣削加工成本。

网友:
负载板是如何驱动的?

网友(2020-09-30):
应该不用这么复杂,直接用mjunit的MJ80轨模组即可,也不花力气做这么多的改动。强度足够了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自己还要加线轨,用现有的mjunit的MJ80 同步带模组导轨就可以搞定了,强度也够,单轴和xy轴都可以的,方便快捷,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负载不大 完全可以。 很多人都这么设计的

网友:
这样做可行的,但是要看你精度要求,重复精度要求,还有负载偏心多少,运行速度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