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交流电的构成

楼主(2020-01-16):
求助,三相点中零线和火线,中零线不带电,火线应该带有220V交流电,但是连个火线之间就是380V,有文献说是用矢量计算,但是不懂为什么是矢量计算,而不是三角函数做差值,找出最大值。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因为矢量计算简单,结果和三角函数做差值一样

网友B:
三根火线中任意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Ua,Ub,Uc,我国的低压供电系统中,三根相线各自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为220伏。
三根相线彼此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在对称的三相系统中,线电压的大小是相电压的1.73倍。在我国的低压供电系统中,线电压为380伏。
低压配电线路一般是用三根相线(火线)和一根中性线(地线)输送电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三根火线中任意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Ua,Ub,Uc,我国的低压供电系统中,三根相线各自与中性线之间 ...

相电压和线电压是1.73倍的关系,380V/1.73=219.653V=220V

网友C:
机械如果想搞清楚简单电气知识,就买本电力拖动看看。这个说起来很多专业术语你也不是很懂。所以还是自己看书先摸索,然后问相关专业人士比较靠谱。

网友:
lz不懂电,还没入门

网友:
三相电也称为动力电,由三根火线构成,不用零线,属于380V的交流电,通常用于工厂企业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矢量计算简单,结果和三角函数做差值一样

我计算了相同时间不同火线的电势差,最大值应该是330V,使用的是三角函数做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电压和线电压是1.73倍的关系,380V/1.73=219.653V=220V

疑问就是为什么是1.73的倍数,而不是1.5的倍数。

网友(点评):
如果你知道三相电源星型和三角形连接,再看看什么是相量图,,通过三角关系计算,你就知道为什么是1.732了。所以我建议你买本书看看,或者百度也有完整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如果想搞清楚简单电气知识,就买本电力拖动看看。这个说起来很多专业术语你也不是很懂。所以还是自己看 ...

术语我懂,你请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问就是为什么是1.73的倍数,而不是1.5的倍数。

如图是220v矢量合成380v的曲线。举例AB相说,相位差120度。所说的接在两根220V上,实际上就是Ua+(-Ub),这里的加是向量上的和,绿色代表A相相电压,黄色代表B相相电压和其反向的相电压。Ua+(-Ub)看图就等于白色那根。根据几何方法得到白色的模长就是√3倍的Ua,220*√3,就是380

电压曲线

电压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计算了相同时间不同火线的电势差,最大值应该是330V,使用的是三角函数做差值。

计算过程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