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问用ansys如何模拟金属热胀冷缩的变形量?

楼主(2020-01-16):
RT,小白求助,有没有相关的教程或者实例,在ANSYS哪个模块操作啊

网友A:
用静力分析模块就行,使用温度条件加载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老哥,具体怎么操作的啊,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静力分析模块就行,使用温度条件加载就可以了

是这个吗?老哥

网友B:
借题问一下,SW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题问一下,SW有这个功能吗?

有热分析模块。

网友(点评):
谢谢老姐,具体SW怎么弄得教教我撒

网友(点评):
热分析模块用的比较少。哪天我看看,可以一起讨论,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
SW也能分析的,只是结果不如ANSYS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