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轴承插入

楼主(2020-01-16):
请问各位大侠:
(1),在SW装配体中,机床丝杠用的角接触轴承是从这个截图中插入的吗?
(2),这里面怎么找不到30*62*15规格的角接触轴承?

网友: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全的

网友:
插入后选择规格。

网友(点评):
在规格中没有找到

网友:
你可以选择ISO的

网友:
我查了好多样本确实只有30*62*16

网友(点评):
机械丝杠用的轴承规格是30*62*15

网友(点评):
这里面的规格是不全的。。。。。。要么自个简单画画。要么找第三方看看有没有这种规格。

网友:
建议到要购买的品牌轴承官网下载模型或者根据给的尺寸自己画一个示意模型。sw调用的轴承在不同版本的软件显示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更换电脑打开图纸调用模型也有问题。

网友:
让轴承厂家提供一点轴承的模型图

网友:
插件中库文件只是一部分,你可以另存或者根据手册增加配置。

网友:
这玩意怎么说呢,小东西还是自己画吧,对着样本画关键尺寸就行。

网友:
ToolBox里面的数模也没有那么全的,还是对着样本画出内孔,外圆和厚度尺寸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