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能做滚子磨倒角设备价格不是问题。

楼主(2020-01-16):
如题,谁家能做滚子磨倒角设备,要求倒角相对外径跳动量0.008mm,滚子型号5*5mm以上,价格随意开几百万都行。能做的留言或联系,以前账号丢了,新注册的,不是开玩笑。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相信社区会有这样的大神的

网友:
倒角相对外径跳动量0.008mm?什么意思?能图示下不?

网友(点评):
就是倒角和外径同心

网友:
|成形极限发表于 01-16 21:20倒角相对外径跳动量0.008mm?什么意思?能图示下不?
就是用V型表台,将圆柱滚子放在V型表台里用表打倒角相对外径的跳动量,类似壁厚一样

网友(点评):
滚子的轴向公差带多少?

网友:
发贴的是我的另一个号,原号码已找回

网友:
用轴承专用磨床就可以,静压工作台一般径跳与端跳都在0.003以下

网友A:
|kangproe发表于 01-17 08:05用轴承专用磨床就可以,静压工作台一般径跳与端跳都在0.003以下
轴承专用磨床?什么型号呢?我就是干轴承的

网友:
这种公差,在工艺上最好喝滚子一次定位出来,别分开了

网友:
精度太高了,专机不好做的,成本比较高。

网友:
13937959980  微信号  楼主加我

网友:
加工外圆的时候不能想办法同时把倒角干了吗?比如做个带倒角的异性砂轮

网友(点评):
滚柱外圆一般轴承厂是无心磨工艺成型,不容易同时加工倒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专用磨床?什么型号呢?我就是干轴承的

网友:
|kangproe发表于 01-21 10:52

你这干沟道的设备改是能改,5*5mm滚子先解决上下料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