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铆后的产品掉涂层问题

楼主(2020-01-16):
我设计的设备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铆接表面掉涂层现象。请各位前辈帮忙参详。
铆接设备:长平电子的80s旋铆机
铆头参数:
               铆头形状:170度角铆头,成型面形状为平面(更换为平铆头也会出现掉镀层现象)
               铆头材料:SKD11、SKD51、钨合金钢(三种材料铆头都会掉镀层,钨合金的使用情况好于前两种)
               铆头表面处理:镜面抛光
生产中铆头的使用情况:SKD11和51,铆接几十个产品之后镍层会很严重的粘附到铆头上,基材会与铆头发生类似融合的情况,不能刮掉,用布抛光抛不掉。钨合金铆接几百个后会出现掉镀层现象,粘附在铆头上的镀层和基材可以用刀片刮掉。

网友A:
轨迹有问题吧

网友B:
压铆肯定会有划痕或者把镀层黏走。压铆后,修补下被黏掉镀层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铆肯定会有划痕或者把镀层黏走。压铆后,修补下被黏掉镀层的地方。

恩恩,压铆可以这样处理,我这次用的是旋铆,旋转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迹有问题吧

这个铆头只是垂直上下运动和旋头旋转运动。铆头相对旋头可以自转。

网友C:
铆接后一般都会导致耐腐蚀性下降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耐腐蚀要求多少小时后无锈迹(铆接处及边缘处除外)

网友D:
问问这家看看,铆头的运行轨迹和旋铆不一样。

网友(点评):
他家死贵死贵的

网友(点评):
旋压(花瓣型)的适合轻载的,一般还是采用摆碾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问这家看看,铆头的运行轨迹和旋铆不一样。

要看目的是什么,要是想解决问题哪有不花钱的。可以不买他家的,如果这个方式可以,别家又有卖的,就没必要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E:
压铆头这种情况避免不了,最好是采用其他的工艺方法来解决,比如增加一个清理的动作,把灰尘扫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问这家看看,铆头的运行轨迹和旋铆不一样。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铆头这种情况避免不了,最好是采用其他的工艺方法来解决,比如增加一个清理的动作,把灰尘扫除。

因为空间的原因清扫机构放不下了。将铆头做了一下涂层处理,就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铆接后一般都会导致耐腐蚀性下降的,所以我们的产品耐腐蚀要求多少小时后无锈迹(铆接处及边缘处除外)

恩恩,这次产品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产品用于电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