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材料对红外线和蓝光的吸收性最好?

楼主(2020-01-16):
波长为450纳米、800—900纳米。请问什么材料对这两种光的吸收效果最好?

网友A:
红外隐身材料具有隔断目标的红外辐射能力,同时在大气窗口波段内,具有低的红外发射率和红外镜面反射率。按照工作原理,红外隐身材料可分为控制发射率和控制温度两类。前者主要有涂料和薄膜,后者主要有隔热材料、吸热材料和高比辐射率聚合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隐身材料具有隔断目标的红外辐射能力,同时在大气窗口波段内,具有低的红外发射率和红外镜面反射率。按 ...

就是想请教具体的何种物质啊?请明示。谢谢!

网友:
空气最好

网友B:
玻璃。然后镀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然后镀膜

镀膜的物质是什么?就是一层干什么物质的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