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的同步带结构,欢迎讨论。

楼主(2020-01-17):
如图A1-A6  共6个同步轮,除了A2,其他的同步轮齿数都相等(为了区分,轮子画的大小不一),且A2的齿数比其他的少一个。A1和A2在同一根轴上,且两个都是主动轮。A5,A6也在同一根轴上,A3,A4 A5 A6均为惰轮,A3 的轴可以左右(A3受一个力,使同步带始终张紧),A4,A5 A6,均固定不动。问主动轴转动(转动一圈)时,A3是如何运动的?若是A2齿数与其他的相同,A3又是如何运动的?(假设A1有20个齿,齿距10mm)。A2要是比其他多一个,A3又该如何运动?再问,同步带有这样用的吗?

网友A:
要不你去学一下绘图?

网友B:
孤陋寡闻了,搞不懂这样设计应用在何处?A1、A2在不同平面,同一条同步带怎么装?

网友:
同步带打架如何解决?

整机转速多少rpm,估计比较慢吧

楼主:
所属出处请参考链接 http://www.cmiw.cn/article-33644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孤陋寡闻了,搞不懂这样设计应用在何处?A1、A2在不同平面,同一条同步带怎么装?

请参考机器人板块的一片文章  别想歪了,蛇形机械臂的内部构造,大开眼界http://www.cmiw.cn/article-33644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去学一下绘图?

没钱交学费

楼主:
鉴于我的图画的太垃圾,请大家先参考以下链接做个了解先。http://www.cmiw.cn/article-336442-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鉴于我的图画的太垃圾,请大家先参考以下链接做个了解先。http://www.cmiw.cn/article-336442-1.html

lz想用在什么机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想用在什么机构上?

这个没想过,只是觉得有意思,做个分享。

网友:
这样确定能正常运转,右侧这个肯定就被拉扯坏了。

网友(2020-11-20):
SolidWorks 把机构画出来看看

网友D:
反复看了楼主发的链接的文章,我觉得这篇帖子远没有得到各位大侠应有的重视,真是非常遗憾。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灵巧而又开阔眼界,具有想象力的设计。本人反复研读了链接文章,有了初步的理解。如楼主所描述,一条闭合同步带系统包含6个皮带轮,1、2以及5、6分别同轴,3、4为倾斜安装,便于皮带啮合。这种同步带轮轴不平行设置还是第一次见。1和2同轴不同齿,且带轮3的轴是可动的,因此在运行时,主动轮每转1圈,轮3就会移动一段较小的距离。通过步进电机正反转,带轮3会左右反复运动,从而带动与带轮3轴相连的件(钢丝绳)实现进给量较小的左右运动。文章中蛇形机器人共有24种这种机构,驱动24条钢丝绳以一定的规律伸展、收缩,而钢丝绳分布在蛇形机械臂的圆周上,实现机械臂指定的动作。个人认为通过控制24个电机的不同动作来实现机械臂指定动作,其运动分析难度简直无法想象,电控及编程难度简直让人抓狂,不敢想象能设计出这种变态的机器,并且初步估计这种非刚性机构实际运动效果很难达到预定效果。

网友(2021-06-05):
A2少一齿时,A1逆时针转,A3始终涨紧的话,往右动。A1顺时针考,A3往左动。
A2多一齿则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复看了楼主发的链接的文章,我觉得这篇帖子远没有得到各位大侠应有的重视,真是非常遗憾。个人觉得这是一 ...

非常认真的点评!

网友:
没看明白,链接的那个蛇形手臂更象是提线木偶,导线在封闭的缆圈内通过不同的执行机构拉动。和同步带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