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自带标准件插入前设置问题

楼主(2020-01-17):
请问各位大侠,SW安装时自带的标注件,在插入标准件之前都设置哪些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不需要另外设置,但是最好设置些自定义属性,这样可以和明细表的栏目对应,方便使用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自定义属性都设置哪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另外设置,但是最好设置些自定义属性,这样可以和明细表的栏目对应,方便使用

大侠说的自定义属性,是指在截图中的这个自定义里面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自定义属性,是指在截图中的这个自定义里面设置吗

在TOOLBOX设定那去做,主要是配合EXCEL导入导出,增加入中文的属性,比如说名称,代号之类的,和你的材料明细表配合,自动填入属性。
怎么设置,请百度。关键词,TOOLBOX ,自定义属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自定义属性,是指在截图中的这个自定义里面设置吗

自定义属性是对应菜单“文件-属性”里的自定义和配置特定,自定义属性内容可以设置链接到明细表

用户设定可作参考,单独文件好处是适用性好(明细表不会出问题),单个文件小,用配置是一种标准件只有一个模型文件,但文件比较大,进明细表会有问题,不同规格不好区分

toolbox自定义属性可以如第一张图设置,三个自定义属性分别对应代号、名称、材料,可以直接用中文,类似{<grid20>}代码是toolbox的配置数据库文件SWBrowser.mdb内对应参数的代码,这样不用每个规格单独设(不过现在SWBrowser.mdb都是压缩成swbrowser.sldedb,无法直接编辑了,但是可以想法找旧版的SWBrowser.mdb文件查找,格式还是一样)

网友:
插入后保存的位置要调到当前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