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了两天了没有头绪

楼主(2020-01-17):
各位大侠们指导一下要怎么改,四根电极棒是紧靠一起的

网友A:
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B:
有空间的话,加机构吧,你的意思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间的话,加机构吧,你的意思可以实现。

空间不是很大,能具体说一下什么机构吗

网友C:
电极棒和轴的布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有四根电极棒,熔接的时候就是四个点,要改成两个点和四个点都能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极棒和轴的布局怎么样

就是轴连接着安装块,安装块装电极棒,电极棒四根紧靠在一起,轴中间有弹簧,可以调高度

网友:
你出个题,总该有已知条件吧。直接就给个问题?

楼主:
这个就是要改的机构图

网友D:
你的意思是由4工位变成两工位的吧!

网友E:
两个电极,焊完旋转角度再焊可否?最大缺点:速度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由4工位变成两工位的吧!

是四工位和两工位都要

网友F:
配上3D,手绘的图表达的意思有限,配上会更有助于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极,焊完旋转角度再焊可否?最大缺点:速度变慢,

可以考虑

楼主:
就是像你说的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上3D,手绘的图表达的意思有限,配上会更有助于理解。

因为不是我设计的所以我也找不到3D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轴连接着安装块,安装块装电极棒,电极棒四根紧靠在一起,轴中间有弹簧,可以调高度

你的目的是不是通过旋转气缸切换4根或者2根的连接方式?   把现在的布局发出来   问题描述得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目的是不是通过旋转气缸切换4根或者2根的连接方式?   把现在的布局发出来   问题描述得不清晰

没有啊布局就是那个样子,旋转气缸是因为熔接角度有要求,现在的机构和布局就是这样的,我有发组装图出来,现在的布局就是那样,我还没改。。。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想即能融两个点也能融四个点吧,是否可以在电极接线上面想办法,通过电的通与否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想即能融两个点也能融四个点吧,是否可以在电极接线上面想办法,通过电的通与否能处理。

但是这样的话会造成产品外观不良,会有两个凹进去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