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方程式

楼主(2020-01-17):
我在装配体里面不同零件草图之间设置好方程关系,修改主零件,其他零件都能跟着变没有问题。我把这个装配体关掉再打开就出现如图错误,读取不到相关尺寸了,然后我在装配体里双击有方程关系的零件再刷新下又好了。又知道的前辈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打开装配体时,是否使用了轻化模式或大型装配体模式

网友(点评):
不能使用轻化模式或大型装配体模式?

网友:
方程式与尺寸是否设置关联,变动后时实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装配体时,是否使用了轻化模式或大型装配体模式

不能轻化,我也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