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管主轴内壁加强筋布局

楼主(2020-01-17):
现设计一款主轴,长度1米,轴两端直径100,中间最大外径500,500直径长度为800。应成本和重量因素,考虑500直径处用无缝管焊接,无缝管壁厚20毫米,想问各位有无这方面的焊接经验,无缝管和中间主轴如何连接,无缝管如何布加强筋,主轴转速1470,轻负载。谢谢。

网友:
介绍介绍轴的载荷,工况,使用条件等等,太简单了不好帮滴!

网友:
大的滚筒无非这几种结构,载荷小两端封板足够了。

网友:
楼上正解,补刀一张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