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轴伺服与丝杆高频振动尖啸问题咨询

楼主(2020-01-17):
新人进工厂,遇到一个问题,咨询各位大佬。
问题描述:Y轴Stage从马达侧往另一端运行过程中,发生高频共振+尖啸,到位置后停止了还是共振+尖啸
临时解决措施:稍微松一下联轴器的螺丝共振+尖啸消失,但是有空转风险
解决措施:原厂将伺服里面的PA09(自动调谐响应性)数值从24减少到22,异响消失,即使将联轴器螺丝锁紧也不会出现高频共振。

厂商不告诉原理是什么,求各位大神告知以上解决方式的原理,跪谢

网友A:
去年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我的结构是:垂直轴,滚珠丝杠(轴径20,导程10)+两条HGHCA15,有效行程300,伺服电机400W在上端,固定+支撑方式;每次高速(伺服3000转以上)大行程(行走200mm以上),出现明显抖动+尖叫不正常的声音;与你的现象差不多。如果把速度和行走降下来就不会发生此种现象。和滚珠丝杠供应商一起分析得出的原因是:1.丝杆偏软,刚性不足;可加大轴径;2.丝杠固定方式更改为“固定+固定”。

网友B:
丝杠轴有一个危险速度,随着滚珠丝杠转速的提高,逐渐接近丝杠轴的固有频率,会发生共振。因此一般在共振点(危险速度)以下使用。丝杠轴径与危险速度有关,这个可以在THK样本上看到有关的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轴有一个危险速度,随着滚珠丝杠转速的提高,逐渐接近丝杠轴的固有频率,会发生共振。因此一般在共振点 ...

正常运行速度是400MM/S,降低到40mm/s后还是存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我的结构是:垂直轴,滚珠丝杠(轴径20,导程10)+两条HGHCA15,有效行程300,伺服 ...

我在网上了解到的是,PA09数值和电机刚性成正比。
正是因为PA09设置数值过大导致刚性大,导致共振。

网友(点评):
如果电气参数都调了还是有问题,那建议更改丝杆轴径和固定方式。

楼主:
伺服型号:MR-J3-70B
马达:三菱電機-HG-KR73

网友:
滚珠丝杠螺母副运动不平稳和噪音过大,大部分是由于润滑不良造成的,但有时也可能因伺服电机驱动参数未调整好造成的。

网友:
所谓的共振区域,给它错开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敲了,有两套一模一样的机构。一个叫一个不叫。你说是参数的问题?电气直接就给我怼回去了。
我怀疑是装配时受过伤。螺母与螺母座有间隙。装配的不知道。螺母座公差是正0.4.需要先紧托板锁定螺钉,再紧螺母和螺母座链接螺钉。可能是顺序不对,螺钉锁紧以后就转不动了。这个过程导致丝杆有轻微变形。改变了其共振频率。
后来也是调了参数,有所改善,叫的没那么厉害了。也没有彻底消失。偶尔还会有。
买丝杠的供应商,有说到一点。用梅花垫的联轴器,不用膜片联轴器,有助于改善啸叫。

网友:
丝杆伺服运行停止时有尖叫振动,用伺服自带的共振抑制自适应陷波滤波器,一般都可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