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可以当做弹簧使用吗

楼主(2020-01-17):
有个小机构,要用到,请问可以O型圈可以当做弹簧使用吗?我想着不行就用橡皮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替代吗

网友:
不行吧,很硬的,也没啥弹性啊

网友(点评):
有没有别的标准件可以使用的

网友:
是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点评):
就是从外圈扎起来,但是具有弹性的

网友(点评):
然后每分钟伸缩十次这个样子

网友:
手机内存卡的槽都能用弹簧,你还多小的机构?橡胶太硬,皮筋么?应急倒还行。寿命就真有点担忧了。

网友(点评):
不是大小的问题,没用过合适的东西,橡皮筋我也担心寿命的问题,所以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

网友(点评):
机构直径25mm

网友(点评):
不看你结构,在这说再多的也是白说,我说的没啥问题吧?

网友:
是需要什么样的功能?不太理解这个需求是什么?蝶形弹簧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O型圈可以的,要选型正确,有这么个用法,坏了换就是了反正也很便宜

网友(点评):
能不能推荐下厂商,我这一般买标准件就是MISUMI、怡合达的,其它没用过

网友B:
可以的。旋盖机的旋盖头就是这样的,很常见的结构。想弹性大点也可以用一根拉簧围成一圈,常见于轧盖机轧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O型圈可以的,要选型正确,有这么个用法,坏了换就是了反正也很便宜

我们也是米思米上买的

网友:
O型圈弹力很小,可以做防滑圈

网友:
按规矩来,要不然出了事,背黑锅!

网友(点评):
我会先买一个试试的,这个公司还是允许的。。。放心,老板在这方面不会说的

网友:
橡胶本身就是弹性材料,为什么不能当做弹簧?O圈有多种材质,选择合适的材质和尺寸,你看看PU材质的行不行?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如果不是变形很大的话是可以的,这样用过了。

网友(点评):
膨胀直径变化1-2mm

网友:
以液压系统用的丁腈橡胶为例,胶料硬度分为60°±5°,70°±5°,80°±5°, 88°±5°(邵尔a)四个硬度,以满足不同压力的要求。
一般60-70为低硬度,80为中硬度,88为高硬度,密封压力在30-60mpa范围内,O型密封圈的硬度为85-90较为适宜。

网友:
1~2mm的话可以用VD型密封圈,也就是唇型密封圈,这个有点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旋盖机的旋盖头就是这样的,很常见的结构。想弹性大点也可以用一根拉簧围成一圈,常见于轧盖机轧盖 ...

旋盖机上面我记得用的是硅胶垫吧

网友:
我用过气门芯,这个东西,80后都知道的吧。某宝很多,做弹弓用。

网友(点评):
两端是怎么连接的,自己绑的还是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网友(点评):
扎住,穿孔用销子挡住。万物皆可为我所用。

网友(2020-02-23):
1.一根拉簧围成一圈   2.用弹性皮箍套在外满

网友:
O型圈在很多场合可当做弹簧使用。但建议你选材料时考虑材质和适合的硬度

网友(2020-06-09):
油封弹簧了解一下

网友:
主要还是看机构

网友:
锥形拉簧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O型圈哪有什么弹性,用圆珠笔里的弹簧行不?

网友(点评):
有弹性的,现在就是不确定寿命如何

网友(2021-04-24):
脑洞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