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保存成Stp

楼主(2020-01-17):
将装配体保存成Stp格式时,打开Stp只看到单个零件体,这是什么原因,请教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我有时候也会遇到

网友:
那肯定是你手法不对啊,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
你看特征树上的多实体文件夹中的实体是否有隐藏的

网友:
先重建模型,然后保存,在另存为STEP,不要隐藏压缩文件,保存的时候选择好你要保存的零件

网友:
装配体转化成*stp类型的文件,最后好像就是一个零件模型。

网友A:
导出时需要设置成装配体的特征。

网友(2021-08-30):
引用 网友A:
导出时需要设置成装配体的特征。

大佬求教,怎么设置,SolidWorks的装配体另存为直接选stp214导出去的零件都没有的

网友:
你手法不对啊

网友(2022-07-11):
大佬知道怎么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