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环的轴向紧固力

楼主(2020-01-17):
固定环是常用部件,以米思米资料为例,其轴向负载还是挺高的。问题是:从实践看,考虑到振动和螺钉拧紧等因素,这个轴向负载到底靠谱不?经常用固定环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轴向力由固定环和轴向下压紧时的摩擦力决定,你可以计算下。摩擦力应该是圆周分布力。

网友:
我觉得它资料上敢写出来就没问题

网友:
不敢用,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相当靠谱。

网友:
MISUMI样本上的数据!

网友:
作为挡环固定用,一定没有问题,关键在起到挡环的这个位置不能用反复的冲击力等,时间长一定不行,比如在可调节行程的气缸中,那个调节位置就不能单独靠这个固定环固定,即便你所得再紧,也会松动的。(当然在想匹配的情况下)。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轻载可以使用,重载工况下,有冲击和撞击,振动大的情况下,最好不要选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的确,防松无小事哈。

网友:
6楼说的很好。固定,没问题。限位,就呵呵了。最多也就是做个保险。比如导向轴末端,防止万一滑出去了。

网友(2022-07-01):
受冲击的情况下锁紧螺丝会松动,轴向力就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
避免冲击、重载、精确定位、较高安全系数的情况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