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端关节轴承的端面间隙是否需要有如何定?

楼主(2020-01-17):
绿色的箭头示意为杆端关节轴承和支座的端面间隙,这个间隙有标准可以查询吗?如何定,选多大的间隙呢还是不要间隙??或者中间加垫片?这个关节轴承的内孔径是直径50的

网友A:
关节轴承和红色零件是什么关系?关节轴承如何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节轴承和红色零件是什么关系?关节轴承如何运动?

关节轴承和红色的零件支座是通过销轴连接,关节轴承安装在油缸活塞杆上,油缸推动关节轴承从而推动支座上的工件前后动作

网友:
可以和这个摆角有关。

网友:
不但不要间隙,还要压紧

网友:
这个要看与鱼眼轴承配套的支座如何设计,如果外形尺寸偏大,有干涉,还是需要留间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