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看动图,想问一下计算问题

楼主(2020-01-17):
请问如果我要计算盒子盖上的顶块碰到那根杆应该如何计算?(就是计算那个盒子顶块的位置和大小,使关盒子的时候能够碰到杆子的底部),不用仔细计算,就是想知道计算的方法或者步骤?

网友A:
旋转中心画个圆,这个大概可以看到

网友B:
旋转轴为圆心,然后画圆,然后画一根点最低状态的时候的水平线,交点就是

网友:
杆的位置和高度不动的话,用作图法也可以做出。

网友:
不用计算,用装配关系可以确定位置,小块的需接触的面与圆杆相切装配就行

网友:
装配约束里面有接触关系,楼主可以使用,把两侧面接触,而不吃进去。

网友C:
可以用adams做一下动力学仿真,受力方向,力的大小,位移,转角等数据都能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中心画个圆,这个大概可以看到

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在装配体里面画草图好像也不能跟着零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adams做一下动力学仿真,受力方向,力的大小,位移,转角等数据都能得到

你好,新年快乐!你好这个是插件吗?还是另外一个软件?我想简单点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轴为圆心,然后画圆,然后画一根点最低状态的时候的水平线,交点就是

你好,新年快乐!不是很懂什么意思,是图中的意思吗?

楼主:
祝各位新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