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增压缸的问题

楼主(2020-01-17):
我不太懂,请问为什么油罐给气缸前腔给油,是为了推进力更大吗?什么原理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油罐是起油雾润滑作用的。

网友:
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大的力;另外, 因为气体可以压缩性的特性,在大的负载下气缸缩回会有爬行,蠕动和速度不流畅的情况; 如果流体是油,就会解决上面的的问题,过程控制精度也会比较高。

网友:
这个油罐是不是压力油罐,经常要保持一定压力?用气缸给油罐充气,保持一定工作压力,当油罐内的油流出罐内压力会降低。根据你的局部图猜的。

网友:
想太多了吧,我觉得就是起到润滑腔体的作用,气体经过油罐变成带油的气体,工作介质还是气体,带油气体经过单向阀到达前腔;节流阀起到保压调速的作用。

网友:
电磁阀连接的是油罐上端,那就不是起润滑作用,毕竟润滑只需要加个三联件就行了,单独加个油罐成本过高,看图你的气缸上端是气压作用,下端是用液压作用,这样运行时比较平稳,不像单纯的气动气缸冲击大。

网友:
增压缸是将一油压缸与增压器作一体式相结合,利用增压器的大小不同受压截面面积之比,以及帕斯卡能源守衡原理而工作。
当工作气压压在液压油(或活塞)表面时,液压油会压缩空气作用而流向预压行程腔,此时液压油会迅速推 动式件作位移,当工作位移遇到阻力大于气压压力时缸则停止动作,此时, 增压缸的增压腔因为电信号(或气动信号)动作,开始增压从而达到成型产品的目的。

网友:
我个人分析,油灌内的油是这样运动的,先是压缩空气进入油灌内,压力均匀增加到油灌内的油的面积上(油灌内腔面积需要计算),应该是大于气缸有杆腔面积,这样就达到增压效果。

网友(2020-03-18):
看不懂信息,不过气液增压缸的原理可以了解一下。百度上面有,如果需要更详细的,可以+v18801919550

网友:
既然你提到了增压缸,那么你核实一下气体在油罐内作用在油液的作用面,是不是要比气缸杆腔的面积要大?两者的比值就应该是增压缸所增大的压力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