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看下这个abs做的盒子,好好的突然裂了

楼主(2020-01-17):
各位大佬,看下这个abs做的盒子,好好的突然裂了

网友:
金属镶件和ABS的收缩率不同,应力过大导致开裂

网友:
这是机加工的?

网友:
成型缩水,嵌件和ABS散热不同,成型材质二次料;

网友:
材料配比不合理吧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  嵌块事先没有加热

网友:
原因如下:
1.产品设计的不合理。开裂部位厚或者薄。
2.模具设计的不合理,浇口位置不合理,分型线位置不合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回料太多了。

网友:
感觉就是回料多了,这个可以验证,做个高温试验,看下是不是整个产品结构变得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