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厂地面承载能力低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0-01-17):
车间在二楼,地面承载能力只有600kg每平米,现在机器人设备有2吨,请问该如何处理,这样的车间适合机器人生产??

网友A:
把机器人设备的安装座做成蜘蛛网形式的撒,一平方是600KG,你占地面积大一点不仅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机器人设备的安装座做成蜘蛛网形式的撒,一平方是600KG,你占地面积大一点不仅可以了。。。

蜘蛛网形式是啥样的??问题是安装座面积大,跟地面也不是完全贴合的啊,所以不是整个面接触受力

网友:
安装底板需分散受力面积,并靠梁安置

网友B:
增大底座面积,安装在梁上,减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蜘蛛网形式是啥样的??问题是安装座面积大,跟地面也不是完全贴合的啊,所以不是整个面接触受力

你看看起床挡风玻璃上面的雨刷,以机械臂安装座为圆心,布6个或者8个

网友C:
在装配机器人区域加一钢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起床挡风玻璃上面的雨刷,以机械臂安装座为圆心,布6个或者8个

用脚杯连接,下面带硬一点的橡胶垫

网友:
建议重新核对承载强度,可能是数值或单位出现了错误。
以50kg人体,脚接触面积为400平方厘米为例,则负载为1250kg每平方米。
解决承载不足的问题,通常方案是选用更大尺寸的地脚螺丝或增加地脚的数量。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装配机器人区域加一钢板即可!

请教垫多厚多大的钢板呢,垫钢板就是想受力分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底座面积,安装在梁上,减震

增大底座面积,但是地面跟底座不是完全接触的,有用??

网友(点评):
地面铺橡胶垫和钢板,分散载荷。对楼板最大的损害不是静载,而是震动。这种重型设备最好问一下生产厂家,让他们做方案

网友:
最好是问下厂房建筑施工方薄弱环节在哪,二楼地面承载不足是因为楼下支撑梁、柱不够?还是地板本身问题?

网友:
找个做建筑安装的人,让他们计算下。安装基础和承重结构都要做安全计算。

网友:
地基前期施工没考虑好后面基本无绝对好的方案,无论怎样都影响机器的水平度和定位精度。。。

网友:
用十号槽钢焊接一个井字形底框。把机器人装在底框上;如果机器人动载荷比较大、惯性大,最好放在一楼。

网友:
如果是在二楼,机器人的固定基座必须能承受设备重力所产生的静载荷和机器人运动所产生的动载荷,二楼混凝土地板的最小厚度为175毫米。
混凝土强度等级必须为C20/25来确保固定良好。

网友:
增加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网友:
总感觉你的地面的承载能力的数值有问题,

网友:
机器人底座下面铺块一定厚度的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