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问题,求力的大小

楼主(2020-01-17):
现有一铁棒(刚体),一橡胶圆筒(厚3
mm),一压环(外径80mm,厚3mm,宽10mm,材料#20),位置关系如图所示,此时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力。若橡胶与铁棒之间的静摩擦系数u=0.8
1、有一外力作用压环外圆周上,使压环发生塑性变形,外径变成78mm,撤掉外力
2、现在想用力F将橡胶圆筒从铁棒上抽出来,求这个力的大小。
没有思路,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估计要做实验测定吧,我也没思路

网友:
没有想到简单的解决方法,不过可以说说我的思路,楼主可以看看是否能有所启发。
1.相对于橡胶而言,铁棒的弹性模量较小,认为铁棒为刚体。此时摩擦力依照摩擦系数乘压力计算。
对于圆环而言,处于平衡状态。可以通过相对于压缩变形后的状态与自由状态下的尺寸对比,得到变形量从而计算压力。这方面材料力学存在既有公式。
但是测量变形量较为困难,同时需要拆卸后测量,很难保证在拆卸过程中是否发生塑性变形,影响测量精度。
2.依照橡胶的变形量进行计算。优点在于变形量测量较为容易,但是计算过程除了有限元分析外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法。而本次这样发生大变形的场合(即负载导致的变形相对于宏观尺寸无法忽略),很难得到高质量的网格划分,无法保证计算结果的精度。
综合考虑,还是现实中直接测定拉力比较简单。
如果有其它的解决方案欢迎交流。
以上。

网友:
外径变成78mm,这个外圆环是变成椭圆了吗?另外,当外力加载至静止保压状态,圆棒,橡胶,圆环受力相等。此时,圆环塑性变形。那么简单的计算就是把外力当成压力即可。如果考虑回弹,这个就吃不准了。

网友:
橡胶层完全包覆钢棒?
有的橡胶层是热缩附着的,想要不破坏取下来难度很大,因为橡胶层只有3mm,抗破坏强度比较低

楼主:
|山下敬吾发表于 01-17 14:38没有想到简单的解决方法,不过可以说说我的思路,楼主可以看看是否能有所启发。

1.相对于橡胶而言,铁棒的弹性模量较小,认为铁棒为刚体。此时摩擦力依照摩擦系数乘压力计算。

对于圆环而言,处于平衡状态。可以通过相对于压缩变形后的状态与自由状态下的尺寸对比,得到变形量从而计算压力。这方面材料力学存在既有公式。

但是测量变形量较为困难,同时需要拆卸后测量,很难保证在拆卸过程中是否发生塑性变形,影响测量精度。

2.依照橡胶的变形量进行计算。优点在于变形量测量较为容易,但是计算过程除了有限元分析外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法。而本次这样发生大变形的场合(即负载导致的变形相对于宏观尺寸无法忽略),很难得到高质量的网格划分,无法保证计算结果的精度。

综合考虑,还是现实中直接测定拉力比较简单。

如果有其它的解决方案欢迎交流。

以上。
可以直接测定,我想近似计算一下,不必太精确

网友:
我倒想请教下如何使外径80mm变成78mm

网友:
压环的材质是20#钢吗?
如果是钢质,就很难压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18 14:11压环的材质是20#钢吗?

如果是钢质,就很难压了。。。
是的,可以压,有专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