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 2016 打异型孔崩溃

楼主(2020-01-17):
          各位路过的大侠在用SOLIDWORKS 2016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打异型孔崩溃的,能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啊。

网友:
电脑重启下试试

网友:
安装修复一下,估计删什么文件了。

网友:
有画不了的情况,就是画不出来,但是没有崩溃的情况出现

网友:
软件有问题,重启不行就重装软件,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如果是正版,联系售后。如果是盗版,采用3楼的办法。还不行重做系统。再不行升级硬件!

网友:
是不是平面内孔数量打的太多了,显卡扛不住导致软件崩溃??

网友:
重装软件

网友:
真的是打异形孔引起的崩溃吗?
新建个零件只是打异形孔试试?
做几个单因素测试。比如只有 solidworks运行的情况,只有异形孔特征的情况。
如果确实是打异形孔引起的。那么重置注册表或许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