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修改零件名

楼主(2020-01-17):
请问各位大侠,SW怎样修改零件名,装配体工程图明细表中的此零件名称也跟着更改?

网友:
在模型树上去改。

网友(点评):
看懂楼主在问什么了吗

网友(点评):
2016以上的版本,确实可以在装配模型树上改。

网友:
改属性卡片名称,建立链接

网友:
装配体明细表里的名称不是应该和零件文件属性里的名称关联,直接改那里的就行了呀

网友(点评):
请问2016版本的可以这样修改吗

网友:
看你那个版本的 百度下

网友(点评):
2016版本的

网友:
明细表里面的图号名称是连接到每个零件属性里面的。是不会改的

网友(点评):
大侠,你发的图片内容都没有显示呀

网友:
网上找下图号分离的软件安装   可以弄

网友:
这么改就好了

网友:
用零件号来命名零件,最好在属性里面添加,是通过文件-属性-自定义选项卡来添加相应的信息。

网友:
直接在设计树里更改就可以了 。如果需要同步修改工程图可以把工程图和对应的零件同时打开,然后重命名零件  工程图也同时重命名了

网友:
多谢楼主$ m% s$ V/ t- W4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