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混液并联问题求解

楼主(2020-01-17):
请教各位液压 泵 管路前辈,我想将水和药液1:50混合配比,高速的流量下。请问用两个大小不一样的,转速不同的柱塞泵并联是否可行。此外一个方案就是泵体两个不同大小的进水孔,柱塞泵两个进水一个出水。哪个可行。都是小型的产品,体积不能太大。

网友A:
你完全可以用排量1:50的两个泵并联同转速使用。

网友B:
两个泵的出口压力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完全可以用排量1:50的两个泵并联同转速使用。

空间不允许啊。尺寸受限制,可以用皮带联通,成等比的转速进行并联吗。比如1:25的转速比,配上1:2的排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泵的出口压力是否一样?

柱塞泵的出口压力好复杂,是不是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我怎么保证出口压力相等呢,两个转速不一样。行程可以一样,然后活塞杆内径不一样。

网友:
水流量没要求,并联也是可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柱塞泵的出口压力好复杂,是不是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我怎么保证出口压力相等呢,两个转速不一样。行程可以 ...

你把水和药物都混到一起了,压力肯定会一样的,不用考虑压力相不相同的问题,只要考虑两个柱塞泵的容积效率和转速相同,再就是确保混合后的压力能满足你的使用需求就行了。另外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使用文丘里更好,还省去了泵钱。。。。如果精度要求很高,那就考虑流量计和PLC组合的PID控制了。。。。

楼主(2020-02-18):
引用 网友C:
你把水和药物都混到一起了,压力肯定会一样的,不用考虑压力相不相同的问题,只要考虑两个柱塞泵的容积效 ...

两个柱塞泵转速一定不同啊。流量差距30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柱塞泵转速一定不同啊。流量差距30倍

你是想通过两个不同输出流量的柱塞泵来达到按比例配液的目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流量比。对于柱塞泵来讲:流量=排量*转速*容积效率,排量/转速以及容积效率是你要考虑的问题,这三个变量里,改变排量是最好的选择,只要选择不同规格的柱塞泵就行。变转速就难了,用变频电机或者减速箱,要不然就用液压,这三个方式随便哪一种都不容易,容积效率可以忽略掉,你控制不了。。。。

楼主(2020-03-23):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通过两个不同输出流量的柱塞泵来达到按比例配液的目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流量比。对于柱塞泵来讲:流 ...

是的,感谢明白。就是不知道不同的排量水压会不会干涉,我看没有人做过这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谢明白。就是不知道不同的排量水压会不会干涉,我看没有人做过这种。

双泵混液,出口压力一定会相同,而且双泵合流在液压系统设计上用了几十年,干涉什么?

楼主(2020-08-05):
引用 网友C:
双泵混液,出口压力一定会相同,而且双泵合流在液压系统设计上用了几十年,干涉什么?

兄弟,我实验验证了。两个泵混合情况下,大泵会把小泵的流量加快,而小泵会拖累大泵减弱其流量。两个泵单独状况下良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我实验验证了。两个泵混合情况下,大泵会把小泵的流量加快,而小泵会拖累大泵减弱其流量。两个泵单 ...

兄弟,你咋验证的啊?泵的流量=排量*转速*效率,,,,你説他们相互影响,影响的是哪个因素???

网友:
不太明白意思,是两个柱塞泵出口并联。把两个不同柱塞泵并起来一起连一起动作。
如果是泵出口并联只要两个柱塞泵的出口压力都能达到你需要的压力就可以了,具体压力多少是根据负载决定,两种转速的的柱塞泵不会有什么影响(不同的脉冲应该还可以更好的混合药液)。看您这这个要求柱塞是流量比,关键是两种药液的粘度,粘度不一样内泄不一样,这样配比会有变化。
双泵是一个常规方案,量不大选用比较经济;两个进口一个出口而且排量比和跟您这刚好一样的应该难找,大批量才有定制的价值。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先混合吧

楼主(2021-01-20):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咋验证的啊?泵的流量=排量*转速*效率,,,,你説他们相互影响,影响的是哪个因素???

你说的是理论,但是有外部压力干扰的情况下,会影响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