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安装电器原件的安转件

楼主(2020-01-17):
这是个plc教学视频,这里面所用的电器件都通过卡轨连接在背面的安装件上,我之所以称呼它为安装件,是因为不知道它是板还是柜,我在搜不到这种东西,请问究竟是什么东西?谢谢!

网友:
电气实训台,淘宝多的是

网友:
电工实训安装板(网孔板)

网友A:
有空去电子市场多转悠,里面有很多巧妙的连接件和安装导轨之类的。我以前出差经常去北京知春路有一个中发市场,在里面能找到很多电子类的元器件非常便宜。现在有很多年没去过那个地方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去电子市场多转悠,里面有很多巧妙的连接件和安装导轨之类的。我以前出差经常去北京知春路有一个中发市 ...

网友:
应该是安装板,型号都是标准的。

网友B:
网孔板,淘宝上多的是,你想要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孔板,淘宝上多的是,你想要啥样的

能放在桌子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放在桌子上的

网孔板也可以制成架子式的,还可以做成电控柜式的,可开关门的,看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