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星齿轮减速器问题

楼主(2020-01-17):
我有一个二级行星齿轮减速器,定额转速是4000rpm,但是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0rpm,
那么我的问题是:减速器低于额定转速长期运行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额定转速是指输入最高转速

网友:
拖动的负载是什么类型?是恒转矩还是恒功率类型的?用T=9550*P/n进行分析

网友:
减速机给出的一般是输入轴的最大转速

网友:
减速机的额定输入转速是这个机器长期工作用的最大安全使用转速,它还可以有更大的最大转速,但是长期最大转速会影响其寿命,所以不推荐用这个最大转速。在额定转速下使用没关系

网友:
减速机是限大不限小,低了没关系,就是高了。

网友(2020-02-21):
和电机功率一样,别超过额定就是安全的

网友(2020-08-04):
没有问题,随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