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

楼主(2020-01-17):
最近做了一条输送线。200w三菱伺服配10减速比的减速机,皮带线长度1300mm,输送的产品是几克的产品,速度20m/min,运行半小时下料电机发热,温度在65摄氏度,本来打算更换400w电机,在空转的情况下同样发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温度算正常的,没事

网友:
65°C确实属合理区间内。

网友:
一个是看输入端的安装方式有么有问题,会不会不同心之类的装配问题。减速机的质量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输送皮带的张紧是否有问题。排查下。看电机的说明书,工况是否合乎要求。。。。

网友:
电机发热低于90℃以下是正常的,我之前的做的机械手高速跑,温度最高85℃。60°多属于正常

网友:
你速度这么慢,干嘛不用5速比的

网友:
电机发热很正常。
另外大减速比是否导致转速过高

网友:
65°真的不高

网友:
轴承无法正常运转,如轴承磨损、缺油造成无法正常工作,导致电机发热,解决方法:实际操作过程中判断轴承工作是否正常,通过听声和温度来进行判断。

网友:
嗯,速度不快啊,莫不是你刹车没打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