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例子怎么做的,我也是差10倍的关系。

楼主(2020-01-18):
我计算的是一个直径为54mm,长度为1050mm的不锈钢圆柱体。从25摄氏度升温至70摄氏度。K=℃+273.15

不锈钢的热膨胀系数为1.66e-5m/m/K  热伸长量=长度X热膨胀系数x温差=1050mm*1.66e-5m/m/k*45K°=0.78435mm

然而我用SOLIDWORKS模拟却不是这个结果,如下图

结果只有0.07661毫米,相当于比手算结果小了10倍。而我的实验也证明手算的结果更接近真实。

模拟的基本条件设置如下:
模型为1050长Xφ54的圆柱不锈钢,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来自系统自带参数所以小数点是不会错的。

固定方式为底端边线固定,起始温度设置在算例-属性-热力/流动效力-起始温度中设置25°

载荷温度:选择所有敞开面,环境温度70°

网格自动生成。

是不是这么设置有问题,往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链接:http://fans.solidworks.com.cn/thread-60663-1-1.html

网友:
原链接不是已经指出是你操作错误造成的错误结果吗

网友(点评):
还是做不出来,老哥能做出来吗?原链接没有说具体方法啊

楼主:
有知道的吗?求告知,谢谢

网友:
过滤实体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真的做出来了,感谢

网友:
是不是仿真分析的工况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按F5,将过滤器功能打开,选择实体,默认情况下只能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