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绝缘一般导电的环,有这种产品吗,叫什么?

楼主(2020-01-18):
求大神指点。

楼主:
一半绝缘一半导电的环,有这种产品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一半金属,一半绝缘塑料,合起来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
一半一半?

网友:
触点装在气缸上,需要多少度开关都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做成离合器的形式,有需要就导电,否则就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