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

楼主(2020-01-18):
同步带轮齿数是否是单数需要看是在内联系传动还是在外联系传动。内联系传动必须要遵从同步带轮传动系统的传动比,而外联系传动则是可以照顾同步带轮轮齿的工作面上面磨损尽量的均匀,有效的避免公约数的一种可行性的考虑。

   很多同步带轮的齿数都是偶数,这个主要是看同步带轮传动设计所需要的规格来进行设定。两个同步带轮的齿数之间的互质是最好的,也就是说齿数之间是没有公约数是最好的,这样子在运行起来以后同步带轮传动系统里面的一个同步带轮每个的轮齿对于另外一个同步带轮的轮齿上面的任意一个的啮合概率都是相同的,应该要有效的避免硬度,材质不均匀等其他的原因,同步带轮轮齿的磨损应该要比较的均匀。

   其实应该要说一般来说同步带轮的齿数偶读应该是需要是奇数的,大小的同步带轮齿数应该要互质,并且链条的节数一般来说都是偶数,这样子同步带轮的磨损将会非常的均匀。但是如果两个同步带轮的轮轮轴是装数对齿轮并且通过啮合的不同的同步带轮从而实现变速的时候,就有可能都会成为双数。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楼主想说明什么?

网友:
链条和链轮的材质接近,工况是重载高速,所以存在磨损的情况。
同步带轮一般是轻载,切轮子和带材质相差很大。一般轮子是金属的,碳素钢合金钢或者铝之类,而带是非金属的,聚氨酯PVC橡胶之类。而且带的齿形轮廓理论上与带轮有一定的过盈量,这样能吸收噪音。
所以一般不会通过齿数互质而避免磨损。
齿数是偶数还有一个好处。能保证精确的传动比而不会出现误差累积。齿数互质,传动比是无理数。这就会产生累积误差。当然也可以通过再增加一级传动改变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