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20-01-18):
轴承齿轮的作用

网友:
轴承和齿轮都是传动零件,把动力机的动力由主动件传递到被动件。

网友:
轴承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旋转体,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并保证其回转精度。

网友:
我左旋,不远的地方也有个齿轮得左旋,咋办?丢进去你说的那个,就有了。

网友:
你是要问轴承、齿轮还是装了轴承的齿轮?

网友:
带轴承的齿轮?也就是回转轴承?作用,可以转递扭矩,同时轴承可以承受很大的各向载荷,价格挺高但结构很紧凑

网友:
应该属于支撑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