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送料机内部棘轮机构如何工作

楼主(2020-01-18):
各位大侠:
    今天拆了一台冲床送料机,故障是送料时齿轮会打滑,拆下齿轮发现内部如图的机构,
   里面是用弹簧压住圆柱,使齿轮单向受力,另一向会打滑掉,(现在是二向都打滑)但不知道如何判定此机构好还是不好,请指教

网友:
它的作用是只能单向旋转,反向在一定扭矩范围内转不了;
你这2个方向都能转了,显然它不行了,该换了
搜索单向轴承

网友:
超越离合器,弹簧力不够了。

网友A:
谁家的黄油啊?加的是哪种黄油啊?
太脏了黄油太多了!!!!想千辛万苦地扒拉开那些脏啦吧唧的满满玩意儿顶到该顶到的位置的时候,早就是“黄花菜都凉了”。。。
洗洗睡一觉,就能干活儿了。

咳,不是啥玩意儿都是越多越好。。。

就看这照片,那滚针,被黄油泡得舒舒服服的,哪儿来的劲儿能把它扒拉到犄角旮旯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家的黄油啊?加的是哪种黄油啊?
太脏了黄油太多了!!!!想千辛万苦地扒拉开那些脏啦吧唧的满满玩意儿 ...

真是的!这活干的太不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家的黄油啊?加的是哪种黄油啊?
太脏了黄油太多了!!!!想千辛万苦地扒拉开那些脏啦吧唧的满满玩意儿 ...

像大侠说的,十有八九就是这个部件吃太饱了,需要代谢一下。。。。。
极大可能,滚柱弹不回去了,先清理了试试吧。

网友:
机床的后期维护保养一定要到位,不然再好的机床也难以保证稳定性

网友:
设备有没有做月点检和保养,平时工作到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黄油,不是加的越多越好,适量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黄油是原装的,这是冲床送料机内的配件,操作人员不会那么勤快,在齿轮上打黄油的,可能进杂质了

网友:
先清理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