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能冲压加工吗

楼主(2020-01-19):
大神们帮看下这两个件能冲压加工吗

网友:
冲压件厚度在很小范围内连续变化。按这个规则检查一下你的这个件就知道了。

网友A:
来自百度——
粉末冶金成形是粉末冶金生产中的基本工序之一,目的是将松散的(金属,陶瓷,或其他材料)粉末在模具中通过压力制成具有预定几何形状、尺寸、密度和强度的半成品,然后通过脱模得到半成品毛坯。该半成品至少还需要经过后序的烧结工序才会变为成品。

有参考意义么?

网友B:
第一个可以,第二个有难度

网友(点评):
第一个也搞不了,边角太小(一侧按图差不多是0),能干出几个,模具就废了

网友C:
关键看零件的尺寸要求是怎样的,精密级的尺寸公差还是算了吧,冲床达不到

网友:
尺寸没标全,不好说。从图纸尺寸协调性看,两个冲压都不好干。

网友:
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看零件的尺寸要求是怎样的,精密级的尺寸公差还是算了吧,冲床达不到

这个件冲压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后面再精加工装配位置,因为数量大,所以想考虑冲压方式,成本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自百度——
粉末冶金成形是粉末冶金生产中的基本工序之一,目的是将松散的(金属,陶瓷,或其他材料)粉 ...

哈哈 这个不考虑 粉末冶金工艺我们厂里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可以,第二个有难度

图纸是可以根据冲压工艺调整的,零件大体形状是这样,主要看能不能做,能做的话能达到的精度

网友D:
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料

钢板,具体还没定

网友:
一个钣金1毫米后,冲压问题不大;第二个就不行了,内孔外圆都很小,压出来的R都没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件冲压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后面再精加工装配位置,因为数量大,所以想考虑冲压方式 ...

0.1mm的尺寸公差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2020-02-28):
尺寸没标全,不好说。尺寸小,板材越薄越好做。

网友:
可以的 去买模具

网友:
我们做太钢的304深冲材料,有用到不锈钢可以联系,微信13861788795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大,第二个,感觉不等厚吧。

网友:
估计有变形,压不出来,容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