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槽怎么用

楼主(2020-01-19):
这种空心电机上带有卡槽  要是和一轴连接的话  这卡槽怎么用呢  轴承也弄个槽 完了插个类似键的东西?不想用联轴器

网友A:
应该是轴上钻个孔,然后用销子吧

网友(点评):
对的。一般是用弹性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轴上钻个孔,然后用销子吧

一眼看上去也是这种感觉

网友:
两个键用螺钉锁轴上能行不?

网友:
电话电机制造厂家,这种轴怎么用。

网友:
固定销孔用的

网友:
关于空心轴连接,请教社友
http://www.cmiw.cn/thread-342251-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学习。

网友:
就是插销子的,开成槽意同槽孔。

网友:
7楼的那个链接说的比较清楚

网友:
直接内孔插进去,再配一个联接销,整体的再钢丝包扎,不让它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