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容器装粉的自动化增加项目--和小伙伴分享一下

楼主(2020-01-19):
背景:粉料装入容器,人工码垛,再人工摆放进小车,再送入炉子烧结。粉料是陶瓷粉。
容器:容器圆形,净重2kg,装粉后3kg.
数量:现阶段--每天30车(炉子小车),每车6*9层=54个,1620个容器,每车进炉子时间30分钟。
         增加自动化后,1小时2车,一天24小时48车,暂定。
节拍:不需要很快,30秒钟,上容器、装粉、取容器

项目年后进行讨论。

改造原因:人工每天搬运容器太累,工作强度高。现阶段4个员工,车间24小时运作。炉子停。

说明:第一张图打绿色点点的是完全由自动取代,
          第一张图打蓝色点点是半自动; “人工装车”是送入炉子的小车,现阶段不好自动化,客户暂时也不太需要,增加一个助力装置即可,减轻劳动强度。

可以取代2个员工。

应为是初步方案,有些地方没有写的很详细。
交代的不清楚的地方还望大家见谅,谢谢!

网友:
楼主弄个视频吧

楼主:
做好后再发视频吧~ ~ 方案客户还没有看的,年后和客户再谈。

能够做的话,应该在7月份之前能够完成,我们的效率不高。用软件做配置不行,也不会做这种动画

网友A:
可以,楼主看来是个熟手了吧,机器人项目玩的应该挺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楼主看来是个熟手了吧,机器人项目玩的应该挺熟的了

机器人项目还真没做过

还是17年的时候,抄过一个6轴机械臂,用的二手东方马达的谐波减速机,步进电机,铝板,给学校做的演示用的机械臂。 半径600~700的样子。

网友B:
用伯朗特机器人?楼主在珠三角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伯朗特机器人?楼主在珠三角工作

是“伯朗特”的  小伙伴用过? 质量如何~~

我们的客户都是很传统的,项目价格不高大上,只能用国产的。

项目本身精度要求不高。

在长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伯朗特”的  小伙伴用过? 质量如何~~

我们的客户都是很传统的,项目价格不高大上,只能用国产的 ...

没用过,不清楚质量如何;国产只用广州数控的机器人,质量不错,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不清楚质量如何;国产只用广州数控的机器人,质量不错,感觉还行。

用过了才知道。   价格摆在那里
我一个同事他们公司,做水泥行业的码垛,用的法那科的,工作环境好恶劣的。

网友C:
机械手从定位板上取料时,取料顺序怎么定?定位板上每层是3个料钵,而旋转盘是4个工位。

网友D:
之前为广东科达提供过PIAB的真空输送机,系统需要输送和回收陶瓷粉末:

实际运行效果良好,纯气动控制,通过控制器可以实现间歇式输送效果。

桶状物料半自动搬运的话,参考PIAB真空吊具Vacule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为广东科达提供过PIAB的真空输送机,系统需要输送和回收陶瓷粉末:

实际运行效果良好,纯气动控制,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手从定位板上取料时,取料顺序怎么定?定位板上每层是3个料钵,而旋转盘是4个工位。

1、取料顺序:应该是年后的事情了;顺序没什么问题,从左到右,从前到后。
2、上粉顺序,工位1  :装容器(机械臂把容器从托盘上面移动到工位1上面,中间还有一个上浆的工序),
                     工位2  :上粉,
                     工位3  :空,
                     工位4  :取容器(机械臂把装有粉的容器放到皮带输送线上面)

机械臂负责装和取。节拍不快,可以做到。

网友E:
4工位的转盘,没有必要,有两个方式可以替代:
(1.) 完全可以在输送带上设两个挡停工位,一个用于机器人放钵,一个用于灌粉,这样机器人就只有取钵、沾浆、放钵三个动作了。即使用转盘,最后转盘上的钵也可以通过气缸直接推到输送线上,取消机器人的动作。机器人参与工作越多,越容易逻辑混乱。
(2.)机器人抓手特殊设计,就是同时安装两个抓手(负载20公斤,工件最大3公斤,肯定够了),动作:机器人从拖车取钵——移动到沾浆工位沾浆——移动到灌粉工位,空闲的抓手取走灌粉的钵,然后放下空钵——移动到输送机,放下灌粉的钵,这个的缺点是在拖车上取料、沾浆时因为有两个抓手,稍有不便。

另外,根据图示布局看,不够合理,一般机器人操作工位要环绕在机器人周围,呈放射状布局,因为你的机器人工作半径太小(最大工作半径是指五轴与四轴平行状态时,实际使用时工作范围要小一些),图示的沾浆工位很可能影响机器人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4工位的转盘,没有必要,有两个方式可以替代:
(1.) 完全可以在输送带上设两个挡停工位,一个用于机器人 ...

感谢指导!
第一个方式好,简单。
根据大师指导,是下图的意思吧:

就不用分割器,原来他们有个6工位手动转盘,直接取消。

布局我真的不懂,没做过这种项目,还需要大师指导。过年我会多看点资料。

我就担心机械臂打到钢结构的支架;空间有点拥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第一个方式好,简单。
根据大师指导,是下图的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机器人尽可能不要跨过一个物体去在另一个物体上工作。好在你这个是点对点运动,相对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意思。

机器人尽可能不要跨过一个物体去在另一个物体上工作。好在你这个是点对点运动,相对好一 ...

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F:
这个码垛也是靠机器人来实现的吗?
如果这样,那有没有开发抓取手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码垛也是靠机器人来实现的吗?
如果这样,那有没有开发抓取手配合使用。

大侠说的是哪个码垛?谢谢!

“抓取手”是指夹具?还没有画。

最后的装车是助力机构,人工操作。
年后客户会评审,等客户同意了我们才开始细化。